楼主(2017-04-03):
版本是SP9,卸载安装多次,任然是空的,怎么回事?大家有遇到过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安装西门子USB通讯线的驱动

网友B:
我的跟你的一个毛病,最后装个博图里的STEP7 V14之后就好了,应该是SP9的驱动安装的问题,在64位安装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C:
64位系统安装西门子软件没法用,用32位系统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的一个毛病,最后装个博图里的STEP7 V14之后就好了,应该是SP9的驱动安装的问题,在64位安装不稳定引起的

重新下载安装V14后就正常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