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03):
三菱F740变频报警EGF,按不到参数249是什么问题?160参数也设置的0(显示所有参数)

网友A:
显示E.GF是故障代码 E.GF的意思是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 保 护 。先排除电机接地的地方 如果电机断开换一样就是变频器故障 需维修

网友B:
拆掉负载线,让变变频器空载试,还报警换一台试试

楼主:
报警了两次 复位之后开起来又是正常的,所以想看下249代码有无保护,始终调不到249代码,247代码过了就直接250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