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如何直接控制变频器运行?

楼主(2017-04-04):
触屏如何直接控制变频器运行? 三菱的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可以的,用MODBUS RTU通信协议,485连接。

网友C:
手动控制也可以,两个按钮开关就能控制。

网友D:
这个可以

网友E:
很简单,书上就有教程

网友F:
你用什么屏,用RTU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G: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