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新手求指点欧姆龙PLC程序如何备份

楼主(2017-04-04):
小电工求大神讲解PC与PLC通信步骤 已安装CX-Programmer 9.3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

网友A:
打开CX-Programer,在PLC菜单中进入“直接在线”,根据编程电缆选串口或USB连接,连接上PLC后,在PLC菜单中选“传送”----选“从PLC”,就可以将PLC中的程序上传到PC,保存下来就OK啦!
下载积分:+1(邓子杰) 真诚感谢!

网友B:
连接有两个接口,一个是COM接口,一个是USB接口,要看PLC是什么接口,在连接通讯。
USB接口,CP1E如何设置通信呢,我试了连接不成功,PLC有选择开关吗?

网友C:
读出来保存就好了,最好程序、参数、设置、DM区一起备份

网友D: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楼主:
欧姆龙PLC型号CP1E 如何设置和PC通信,为什么我连接不成功呢?求通信设置步骤,

网友B:
9.3编程软件安装时有个USB驱动要安装,如安装不上就连接不上。

网友E(2017-07-30):
没加密,保存程序还是简单的

网友F(2017-11-19):
加密可以直接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