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请问一下,这个端口是接电脑还是接威纶触摸屏RS232接口,谢谢,

楼主:
虽然这个问题简单应该是接电脑用的,但我是想确定一下,

网友A:
三菱的编程口都是可以连接触摸屏的,还没见过三菱的编程口不可以连接触摸屏的

网友B:
可以的,就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不需要串口模块,用它就可以和威纶通信

网友D:
请教一下,到底是念威轮(lun)还是念威纶(guan),羽扇纶巾

网友C:
我这是高智商的贴不要问那些低级的事情好不好

网友E:
接三菱屏是肯定可以的。  接威纶屏,如果威纶屏有相关的驱动也行的。
  • 下载积分:+5(343012090)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C:
    哦,怎么这么麻烦,我去哪里找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