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目前组态打开监控画面需要好几步操作,请教大神们怎么能简化这一操作过程,或者像某些组态软件一样在桌面上有一个快捷方式,打开就是监控画面,拜托各位大神现身。

网友A:
讲运行系统创建快捷方式即可,如想开机启动将运行系统放到WINDOW启动目录下即可

网友B:
找到安装目录:比如安装在:以C:\Program Files\kingview  找到Touchvew.exe 双击是运行画面,或右击发送到快捷到桌面,或把Touchvew.exe拖动到>开始>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