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可控硅模块控制电加热管,可控硅型号,温控型号如图所示, 求解这个温控如何触发可控硅通断?这个指示灯怎么才亮?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买回来一窍不通,请各位师傅指教下。  谢谢!

补充一下我的目的是实现36KW三相220V发热管分三段来控制温度,也就是12KW /段, 每段电流也就18A左右,感觉翻一倍36A以上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A:
可控硅G1 K1需要直流电压来触发
真诚感谢!
这是卖电器的直接给我配套的,这个温控表没这个触发功能吗?或者我另加多少伏直流电压来触发?

楼主:
我直接用24V开关电源 正负分别接在G K,指示灯亮了, 这样使用会有问题吗?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我利用温控的常开触点来控制中继,中继辅助触点NO接开关电源+24V接到G极,K极接负来触发可控硅。
   那么请问我用智能温控表还有何意义?选用几十块的不就好了何必花几百块?
   利用可控硅来通断加热跟接触器机械式通断对比,除了寿命长,简易,还有啥特别的优点?
   我很疑惑是不是可控硅跟智能温控表我的使用方法错误了?

网友B:
你用可控硅,太麻烦,还是固态继器简单,380V---100A  DC5-----24V
真诚感谢!
厂家要求的,没办法,可控硅控制,PID温控,个人认为厂家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厂里有一套上千万的搪瓷设备.所以给他做个几万块的设备 也得模仿他们的控制柜。

网友C:
1.可控硅是无触点的,不存在开关时的噪音,接触器的噪音你懂得。so 接触器只能做到ON/OFF控制,要PID控制只能可控硅;
2.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常数比继电器快很多,开关速度就象一个汽车和一个自行车的速度;
3.可控硅有SSR和SCR的区别,SSR就是关断型的,SCR属于调压型的,SCR就象你的电动车,通过转把可以控制快慢,是很缓和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把一個可控硅的K1接溫控器的K1 G1接G1 依此按好另外二個可控硅就可以了。記住評分。

网友A:
说明书
附件: 5332889652c4f.zip (1546 K) 下载次数:92
  • 下载积分:+2(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输出AC380V--100A,DC5V---24V,温控器输出有继电器,DC12V两种功能,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输出AC380V--100A,DC5V---24V,温控器输出有继电器,DC12V两种功能,又简单。

    我也同意楼主的主意,运用仪表的PID控制模式去控制固态继电器,实际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F:
    应该用双向可控硅电热调功。

网友G:
    这种模控制信号应该是电压型的,用温控仪控制需要选对应的型号或更换温控仪输出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用双向可控硅电热调功。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看来是这些电器没选对。

网友H:
你这个温控表是什么型的?开关型还是调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I:
引用楼主y812970659于2017-04-05 14:48发表的 可控硅 :
    可控硅模块控制电加热管,可控硅型号,温控型号如图所示, 求解这个温控如何触发可控硅通断?这个指示灯怎么才亮?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买回来一窍不通,请各位师傅指教下。  谢谢!

基本設計應該是有問題的。
1.你有三相220V電源?
2.分成3段,也就是要3組控制器。
3.1段12KW ,P=1.732*V*I    I = 12000/(220*1.732) =32(A)
......................

楼主:
我用的温控器是泛达P909X-901-000的 卖电器那里说可以这样搭配,现在拿回来弄了几天还是行不通。

网友J:
这一套配套没有问题,你拍通电的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这种温控表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参数,我只设置了温度和输出百分比, 接线图如下

网友I:
1.送電,量 T1-T2、T2-T3、T3-T1 電壓------>是否有電。

2.量T1-K1(T2)  電壓------>是否導通。
   量T1-K1(T3)  電壓------>是否導通。
   量T2-K1(T1)  電壓------>是否導通。
   量T2-K1(T3)  電壓------>是否導通。
   量T3-K1(T1)  電壓------>是否導通。
   量T3-K1(T2)  電壓------>是否導通。

若沒有電壓,當然無法加熱。
(OUT PUT全開,應該有ON)
  •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经过多少 ..

楼主:
       经过多少个日思夜想,问题终于解决了。,其实很简单, T1 T2 T3应该接短接片那边,也就是输入输出反过来接.·  !!!!!!!!!!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多少个日思夜想,问题终于解决了。,其实很简单, T1 T2 T3应该接短接片那边,也就是输入输出反过来接.·  !!!!!!!!!!

    现在正常使用啦。
    真诚感谢!
    是啊可以使用了,每一组都拿发热管试过了。

网友K:
    SCR不能這樣接~~正常要用脈波控制或用M0C3052之類控制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301912.pdf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2017-05-24):
    用了一段时间经常出现过电流!

网友L:
可控硅要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