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脉冲输出寄存器存储问题!!!

楼主(2017-04-05):
用的三菱FX3U系列控制的一个伺服电机,按照程序写的Y0口需要发999999个脉冲,但是运行后只能发送16928个脉冲,不知道如何解决!!求指导
我也知道三菱1个字元件是由16位的存储单元构成的,其最高位(第15位)为符号位,也就是K999999,变成了二进制分别存储在了低位D200,高位D201中,就是我运行出现的问题十进制数999999=二进制11110100001000100000,取了后16位,就只能发出16928个脉冲,那怎么编程才能发送999999个脉冲啊!! [upload=1]

网友A:
你使用的是16位指令,应该使用{DDRVA D202 D200 Y0 Y1}

楼主:
谢谢 啊,我去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16位指令,应该使用{DDRVA D202 D200 Y0 Y1}

网友B:
前面加D是32位可以在999999到-999999中间

网友C: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