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中型PLC

楼主(2017-04-05):
想学中型PLC,在民营企业
1.问一下要控制16个伺服学三菱好还是西门子好?
2.三菱Q系列和L系列的哪一个贵?

网友A:
应该三菱好学。个人见意

网友B:
OMRON比较易学
下载积分:+1(d95) 真诚感谢!有朋友也和你 ..

网友C:
不缺钱上R系列,感觉L系列用的人好少。
下载积分:+3(d95) 真诚感谢!

网友D:
Q好一些,L的质量要比Q差点。
下载积分:+5(d95) 真诚感谢!

网友E:
控制伺服定位方面学习三菱的好些,通信,模拟量学习西门子好些,个人见解
下载积分:+5(d95)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来学习的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G:
三菱的Q系列你这个比较合适。西门子的控制主要是通信上,不缺钱了上也可以。

网友H:
控制伺服的话,三菱好学点

网友I:
有兴趣可以学学安川运动控制器,CPU本体就能控制16个轴,插补同步都可以,无需添加另外模块。
daiz@yaskawa.com.cn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兴趣可以学学安川运动控制器,CPU本体就能控制16个轴,插补同步都可以,无需添加另外模块。
听朋友说过,其中有些型号价格和中型PLC差不多,但如果是讲通用性还是Q系列的好,使用的人和单位要多,资料也多。
对于个人以后也可以适应不同的项目和工作。
不断向前

网友K:
个人感觉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