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5):
现有一条钢板自动搬运生产线,原系统使用AB罗克韦尔1756-L71S安全型系统搭配以太网模块,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
运动控制共36轴,也是使用AB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
现在想把AB的系统更换为三菱Q系列,在不更改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情况下,不是是否可行?

网友A:
AB 那个伺服是总线式的还是脉冲式的?总线时的肯定不行了
总线形式

QQ:346994482

网友B:
能讲一下为什么要换成三菱的吗?

网友B:
三菱貌似不支持Controlnet

网友C:
不行吧这个

网友D:
AB侍服驱动器是关键,能和三菱PLC通讯上就可以,通讯不上,看看用I/O方式控制,如果都不行,那就是不行了

网友E:
别想了,除非把伺服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