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高手,编程思路讨论

楼主(2017-04-06):
红绿蓝黄白5种颜色的按钮分别对应红绿蓝黄白5种颜色的灯泡,现在用PLC控制这5个灯泡,要求如下:
1、5个按钮随便按,但按的顺序要被PLC记住,等到5个按钮全部都按完后,(重复按某个颜色按钮,以第一次按下有效,其后按无效计算)每过1秒钟,把按过按钮的顺序让对应的颜色灯泡依次显示。
2、等到5个灯泡按顺序依次显示完后过1秒钟全灭,进入下面的程序:再过2秒钟,5个灯泡全亮,然后按红绿蓝黄白的顺序每过1秒钟灭1盏灯泡。最后全部灭掉,停止。
请画出该程序PLC的接线图,并设计程序。

网友A:
这个 要求 的关键只有 按的顺序记忆啊;
用 变址写,比较好理解;
将5个 延时按钮,认为设置状态为 1,2,3,4,5,即按下相对应的按钮 则 传递相应数字 给 变址寄存器 如 Z0D101,那么 D101 - D105就分别记忆顺序了;
顺序显示灯泡时候,从 D101 开始 递增,即 Z0D101与 哪个数据相等,就输出对应的灯泡;
类似 示教编程 ;
用 先进先出,应该也是 可以的;
这个 解决了,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B:
这样的东西我在论坛我都回复过了,自己先搜索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按钮,认为设置状态为 1,2,3,4,5,即按下相对应的按钮 则 传递相应数字 给 变址寄存器 如 Z0D101,那么 D101 - D105就分别记忆顺序了;
顺序显示灯泡时候,从 D101 开始 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