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06):
PLC型号 FX3SA 传入PLC,不运行,模拟也不运行, T10始终不导通,是什么原因?
开始用SFC写的不运行,改用普通梯形图重写一遍,传入后正常运行。SFC编写时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没有进入这一步吧
这是初始步,上电就应该执行吧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B:
雙線圈?
检查过,没有双线圈

网友C:
来学习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D:
S0状态寄存器没有激活(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