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我现在用了一台FX2N16MR加485BD的PLC与一台三晶ATV13-2SR4GH的变频器,RUT通讯,现在能控制正反转已经写入频率,但是好像还有点问题
,就是读取他的频率不知道去哪里了。变频器地址3000H是运行频率,3001H是设定频率,3002H是母线电压,3003H输出电压,3004H输出电流,我用RS指令通讯D200K8D80K11。读取3000H地址的5个数据,这几个数据放在哪里了?是什么数据?找不到。。D80到91里面的数据貌似怎么也对不上。求解,谢谢。还有就是我X4是写入40HZ,,X5是写入50HZ,X0正传,X1反转,X7停止。为什么改变这个频率不能运行时写入,而是我要按着X4或者X5在按X1,它才会变频率?停机状态只显示之前写入的频率?例如我停机了,之前是50,变频器显示50,我按X4没反应,后按正传只运行50HZ,必须要X4接通了在按运行才变成40HZ.。。求解,谢谢

网友A:
D200——D207是发送数据串寄存器,   D80——D90是接收数据串寄存器,至于接收数据具体放在哪个寄存器还要看你的通信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0——D207是发送数据串寄存器,   D80——D90是接收数据串寄存器,至于接收数据具体放在哪个寄存器还要看你的通信格式

我知道啊,但是就是我用电脑监控D80到D91,里面的数都对不上频率,电压之类的,不是10进制也不是2进制也不是16进制,所以才来问的。谢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