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本人昨天在车间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处理了一天,实在是没有头绪,发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有一台绕线机,配置是FX3U+10GM+3台施耐德的LEXIUM23D的伺服驱动器,清明节前使用一切正常,然后昨天通电之后,发现沉模轴无法复位,期间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伺服驱动器为1KW),我到现场看了之后,发现沉模轴一直处于使能失效状态。然后我就开始一步一步排查,因为旁边还有一台750W的同型号驱动器,我就先对调了两台CN1端口的线,发现另一个轴使能成功,沉模轴还是使能失效,我发脉冲另一个轴也能走,这就排除了上位机到伺服驱动器这边的问题,既然CN1接线没问题,接下来我就怀疑驱动器的问题,从其他同型号设备上拆了1KW的驱动器过来互换了一下,上电还是无法使能,而怀疑有问题的驱动器装在其他设备上还是能继续使用,这就跟驱动器也没什么关系了啊,搞到后来连同型号功率的电机都从其他设备上拆过来试,插上线缆还是不行  。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整个人都焦虑了,最后连PLC也索性换掉,编码器跟电源线针脚一个一个量过去,都是好的。一个人想不出来,我打给同事一起想办法,他提出来试试JOG模式,看电机能不能,我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P2-30改成1,面板触碰上下按键,竟然是可以动作的,侧面也反映了电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在手机上百度了说明书,看到P2-30是强制使能,但却是上电不保持的参数,临时生产没问题,但意味着每次上电都要更改设置,我又继续查,发现P2-10参数,从初始101改成001,将使能点常开改成常闭点也可以实现电机抱闸功能,而且还不会断电重置,我改好之后本以为没问题,结果没想到一开机就出现了报警AL.003  ,查了下报警代码说是低电压,但是我改了旁边那一台驱动器就不报警啊,报警怎么都消除不掉,没办法又改回到101,就没出现报警了,这是什么鬼!后来打电话给了施耐德客服,描述了好久,技术还挺耐心,最后也没办法,说建议我把P2-68改成1,再把P2-10改成001试试。其实挂电话后我就想到可能还是不行,只要P2-10改成001,上电就会报警,今天我又去试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还是上电报警AL.003,目前把P2-30改成1,只能让车间先临时用着。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找到,写了好多,可能说的有点乱,发上来分享一下,请大家支支招,或者有木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十分感谢!
上图:

网友A:
根据"有问题的驱动器装在其他设备上还是能继续使用"感觉是上位机有问题?
上位机也更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这中问题常见,换什么配件都不行,过段时间自动好。
是有这种情况,之前在另一台设备,另一个轴也是这样,然后过两天就好了,但是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太奇怪了

网友C:
施耐德伺服没有用过,用过PLC和人机,感觉怪怪了,说不清楚。

网友D:
用伺服软件监控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里面有电池的吗?更换后重刷参数试试。上次我有一台就好了。声明是三洋的。

网友F:
拆开接线端子看看,每条都测量一下,一一对应,是线是否有问题,若隐若现的问题不好搞,机器装配布线,一次搞好,用起来很省心的,就怕是线接触不良。1、控制器有按钮的,可以点一下按钮打开伺服。2、检查RST的线。测量线的电压看是否正常。3、把旁边不报警的控制器电源切断,开有故障的控制器,看看情况如何?4、检查马达和控制器的连接线,包括UVW \ENCODER cable。5、可能是布线时遗留的一些问题。
没玩过施耐德的控制器,给不了其他建议。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换来换去,所有的连接电缆换没换?也可能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