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描述:程序截图
大家可以一起学习讨论一下三菱标签编程的这种方式,
我好想在这里可以听取到一下大神的意见。
描述:程序
附件: 标签编程.rar (170 K) 下载次数:596

网友A:
支持标签,结构化梯形图是三菱的一大特色。2W多步的程序写下来无压力。

网友B:
可以做成程序块,模块式的,其他工程需要秩序粘贴复制块

网友C:
这个编程法还没试过,先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编程法还没试过,先学习了

这种编程法与以往的编程方法区别仅仅是将地址变成变量名,然后通过符号表将变量名与实际地址关联,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其好处是实现了软硬件的分离,在更改硬件节点的时候不需要去动软件逻辑部分。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E: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打开DX DEVELOPER软件,连接PLC(Q系列)是无法通讯的,但是连其他设备上的PLC就能通讯上,也能把程序读下来,区别在于连不上的里面用了标签,连的上的没有使用,而如果我建一个空文档,并激活标签功能,就能通讯上,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我不知道里面的程序用了标签,那岂不是我就无法读出程序吗

网友F:
    用三菱标签编辑的程序,假如再从PLC上传回来的话,上传上来的程序有助候会看不懂的,看起来跟正常的程序会不一样,但是你重新下载到另外一台PLC上程序又可以工作。我两年前见过。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G: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H:
    怎么打不开?

网友I:
    用GX3软件,FX5u  Q系列可以这样编写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种编程法与以往的编程方法区别仅仅是将地址变成变量名,然后通过符号表将变量名与实际地址关联,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其好处是实现了软硬件的分离,在更改硬件节点的时候不需要去动软件逻辑部分。

  • 下载积分:+1(小贼别跑)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网友K:
    标签编程,再就是结构化编程。

    特点就是编译后才分配地址, 而且用户地址和系统地址不能冲突。

    在PLC里读出的程序是编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