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补偿电容品牌的选择

楼主(2017-04-06):
各位高手,本人现在在做低压电柜招标资料,1600KVA变压器,计划补偿40%,电容补偿电容厂家不知道该选择谁,有个石家庄赫伯孙的电容厂家找,我看他电容很大个,30KVAR,将近20厘米直径圆柱干式电容,感觉技术不怎么样,还有一个德国铀力的,电容不大,他家说还有一种SVG,技术很先进,其它还有ABB,不知道这几家哪个好点,另外还有好的厂家推荐吗?

网友A:
我司变压器1500KW,电容牌子是苏容,用了3年还可以。
干式电容吗

网友B:
你的企业性质是机械或是化工,负载 大多是什么?再决定用什么 补上柜。
您好,是面粉厂,全是电机

网友B:
例如斜坡问题
那个有电抗器

网友C:
这个其实没有多大的技术难度,主要是厂家用料是否合格,电容电压等级也要注意,400V级别肯定不能选,至少450,480最好,甚至有些选525V,主要看厂内谐波。ABB质量不错,用量也比较大,据说最好的是诺基亚(就是手机那个诺基亚,我没用过),国产的康派特应该算不错的,我还给客户定做过 威斯康 的(就是浙江那种
,客户资金压力大,选的450V,反正比电力公司的要好,3年了吧,坏了一个),反正一份价格一份货,你用威斯康的钱肯定买不来康派特,用康派特的钱ABB也没人卖你。
下载积分:+2(云天河) 热心助人!

网友C:
SVG你可以考虑下台达。
恩,这个要求了

网友A:
是干式电容,油浸电容已不用了。

网友D:
电压等级高点儿国产的就可以,400V的肯定易击穿,影响容量,现在供电电压普遍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