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宝洋压铸机EM300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7-04-06):
从宝洋EM300型压铸机触摸屏TK6070iQ上传的程序,帮忙看一下密码(位状态设置元件)中W-Bit 9200是什么意思,密码是多少?再就是窗口27,28,29是怎么做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用户密111

网友B:
那个是很普通的窗口,采用直接串口或者间接串口调用就是

楼主:
在EB8000中怎么看不到密码,是不是要结合PLC程序才能看到密码?

楼主:
窗口28,29好像是分期付款设置,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窗口28,29好像是分期付款设置,是怎么做出来的?
应该都是在plc里面做的,plc程序有吗,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plc是CP1H的,我是在官网下载的CX-P 7.3版本软件,不知道能不能下载plc程序,还不知道plc设置密码没有。哪天试一试

网友C:
分期付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