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00PLC与仪表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4-07):
最近在测试一款电参数测试仪的时候,想要把电压参数读到PLC里面,因为仪器说明书说带RTU功能,所以想用MODBUS写。但是根据说明书上的地址,数据读不出来。各位兄台帮忙参考一下,是否是程序里有哪里写得不正确的地方,谢谢
仪表通讯参数
初始化
读取A相电压
读取B相电压
读取C相电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B:
地址错误吧,仔细查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错误吧,仔细查地址吧
我也感觉地址对不上,照理应该是40001起始。看来还得问问厂家。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RTU通讯 读取地址 都是40000多 看你的地址 显然不对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QJ71C24N Modbus Rtu 方式 论坛有资料

网友E:
仪表地址要加上40001,才可以。用串口软件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F:
感觉是通信地址错误,西门子读写保持寄存器地址都是4000以上

网友G:
地址加40001

网友H(2017-08-04):
A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1
B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3
C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5

网友I:
通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是浮点数,你的格式是2143 ,但是西门子读取的话是1234,所以个人觉得把每个字的两个字节顺序换一下,重组成1个新的浮点数,看与现实是否吻合

网友J:


网友K:
一次读6个字就可以了,怎么分了三次呢?
ADDr参数40001,VB1000是DataPtr参数的话,将CounT参数设置为6,
VD1000,VD1004,VD1008分别对应ABC三相电压

网友L: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曾经遇到过,确实要以40001开头来读取。

网友H:
这样可以

网友M(2018-01-25):
引用 网友H:
A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1
B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3
C相电压读取中的 Addr----------40005

楼上正解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