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各位大神,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手动与自动的关系,请教一下,
在自动运行当中,如果暂停下来,切换到手动,把一个气缸点动一下,但是不点回来。然后在切换到自动,继续运行,
如果运行在这个工位的时候,机器肯定是要自动停下来的卡在那里,因为气缸已经不在本该在的位置了,这个时候是采取报警提示了?还是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自动状态暂停下来之后还能切手动?切完手动还能切回自动?你确定你这关系没问题?

网友B:
改程序在切换到自动时自动返回本该在的位置。

楼主:
不好验证吧,已经运行一会儿了,很多气缸马达不在愿位了

网友C:
从描述看,切换气缸的动作应该不要纯手动单独去操作。如必要如此则必须有反馈信号(比如是否动作,压力反馈等),即使手动操作方式,应该也需要此反馈信号进行下一步是否可以继续的条件。假如出现了切换到手动后改变了某项影响自动的条件,那么返回自动运行时,应在返回瞬间有进行重新检测当前条件的语句按照目前要进行的工序进行输入的反馈信号检查,符合要求后进行既定程序,不符合则用程序中的设计自动判断是否可以复位不符合项到合理的步骤,只有程序中的预判不能自动达到合理要求时才会暂停并报警。
假如气缸是否动作能让自动运行中断,说明此气缸肯定是在检测范围,那就加上反馈信号至程序中,并设置信号不达标时怎样操控,自然会重新动作气缸让其符合自动要求。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
我看有些公司直接自动时不能手动,还要退出。

网友D:
通常自动运行时不能手动操作,自动运行过程中暂停同样不能手动操作。

网友E:
这是逻辑问题,既然自动运行那又何必要手动运行,如有异常那就暂停自动流程,处理完继续

楼主:
就是切换到手动,有异常处理完后,要是忘记把哪个气缸复原,在开自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切换到手动,有异常处理完后,要是忘记把哪个气缸复原,在开自动,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个系统还原的按钮,遇到开机人员有时操作不当,把逻辑搞混乱的时候,机器没法自动,按系统还原,所有的动作会按照既定的顺序回到原位,然后再按自动运行就OK了,像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出现,有时十天半个月都难得碰到一次,我也就懒得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搞个系统还原省心又省事。

楼主:
这样不是要从新复位,那机器上的产品不就要重新来弄吗?小机器可以随便弄,大机器是不行的

网友G:
在每个工位都编一检测程序,气缸动作前先检测是否在正常位置,正常继续运行否则报警停机。

楼主:
如果这个工位有五个气缸,有三个己经运行动了,咱搞

网友H: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设备了。

网友I:
我是这样编写的(1全自动,2手动,3半自动,4调试)然后在每一种状态下写一个块INTERLOCK(互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汽缸只有两种状态,进位状态,退位状态,进位到退位改变时,我说的条件呢,有可以多种,手动,自动,调试,上升位传感器,下降位没东西感应,气压传感 器,等等,组合一个小块,再组合成一个大块INTERLOCK,另外用时加上.你看我发的图,又比如,在手动状太下在下降位,转变为自动状态时,自动运行条件不成立,INTERLOCK块显示出来了,要不你手动把这块复位,要不全复位,自动条件成立,可以运行,条件成不成立,看INTERLOCK,安全的块可以自动归位,不确定的,要转到手动归位,再转至自动状态,点暂停/运行

网友J:
引用楼主343012090于2017-04-07 09:23发表的 一个小问题 :
各位大神,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手动与自动的关系,请教一下,
在自动运行当中,如果暂停下来,切换到手动,把一个气缸点动一下,但是不点回来。然后在切换到自动,继续运行,
如果运行在这个工位的时候,机器肯定是要自动停下来的卡在那里,因为气缸已经不在本该在的位置了,这个时候是采取报警提示了?还是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就不能用固定逻辑关系编程了
用随机性逻辑关系写
暂停按钮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按下
按下之后能发生什么要考虑周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样编写的(1全自动,2手动,3半自动,4调试)然后在每一种状态下写一个块INTERLOCK(互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汽缸只有两种状态,进位状态,退位状态,进位到退位改变时,我说的条件呢,有可以多种,手动,自动,调试,上升位传感器,下降位没东西感应,气压传感 器,等等,组合一个小块,再组合成一个大块INTERLOCK,另外用时加上.你看我发的图,又比如,在手动状太下在下降位,转变为自动状态时,自动运行条件不成立,INTERLOCK块显示出来了,要不你手动把这块复位,要不全复位,自动条件成立,可以运行,条件成不成立,看INTERLOCK,安全的块可以自动归位,不确定的,要转到手动归位,再转至自动状态,点暂停/运行

大神这种思路真好!学习了。
Q354817521  v:w53577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