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各位大师 我现在用FX3G的PLC控制两个轴 ,用的是J4系列的伺服放大器,一个轴传动用的是同步轮加皮带,另一轴Z轴用的是连轴器,现在两个轴联动,出现跑偏的象,
对应的滤波和加消磁环,接地都做了的  还是没有用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先检查机械部分有没有间隙  还要就是看一下 电子齿轮比啥的  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
电子比估计没有设好 每次给一个脉冲走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B:
XY轴吗
横向一个 竖向一个

网友C:
会不会因为机械结构不一样,在齿轮比计算时出现偏差之类的情况?
这个应该不会 之前也用同样的机构 电气控制用的Q系列的PLC 用的正反转控制 PA13 设定的0100  现在用的脉冲加方向参数已改为0101  机构动作没有问题 现在就差定位不准确了

网友D:
定位不准,先查驱动器联轴器是否有间隙,通讯线接头松动,在把驱动器里的灰尘清里掉,一定要断电。
好的 我试下

网友E:
检查这两个轮是否平行?然后再检查轮的中心是否在一条线上?对好了,就没问题了
已经量一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F:
程序上传看看!

网友G:
按图示样,估计脉冲线过长了

网友H:
电子齿轮比计算有误
先按你计算的结果,比如输入100mm所需的脉冲数做个定位
运行一次,按实际走的距离重新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已经解决了 里面一个参数改了一下就可以了  脉冲列滤波选择由原来的 1Mpulse/s改成 200Kpulde/s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nails)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已经解决了 里面一个参数改了一下就可以了脉冲列滤波选择由原来的 1Mpulse/s改成 200Kpulde/s就可以了

    受教了,学习学习

网友J:
那说的还是干扰了。

网友K:
学习了,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