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更换,求大师帮忙

楼主(2017-04-07):
我一台小型机床用的是老式的北尔物理屏与台达的PLC连接,现在屏出现系统报警,于是想更换成触摸屏请问现在要怎么做?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屏,在用编程软件做

网友B:
如果有PLC程序,就很简单,关键是要知道屏幕显示参数地址,开关按钮的位地址,以及各参数与地址的含义与作用。

网友C:
找正常的设备拷贝,下载到新屏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D:
找出问题所在,再针对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