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系列PLC可插其它牌子的SD卡吗?

楼主(2017-04-07):
如题,我打电话去三菱技术热线问,得到的回复是不清楚,最好用三菱说明书上指定的那两个型号,各位有研究过吗?5U是否也可用其它牌子的SD卡

网友A:
只要是SD卡都可以用兼容的。

网友B:
楼主有L系列的PLC的手册吗?能分享给我一下吗?919465915@qq,com 急求 谢谢

网友C:
但是有的会限制容量
QQ:611369538

楼主(2017-07-31):
谢各位的回复,亲测可以,可以建文件放数据,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空间不够了

网友D:
谢谢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