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感应器控制中间继电器可行不?

楼主(2017-04-07):
有个生产线上的小型工装,我打算用气缸上的磁感应器,直接驱动DC24V的中间继电器线圈。
2线感应器上写着100mA,直流电源+24V接入感应器,感应器一端接入中间继电器+24V端。
这样的方法好不好?可行吗?
我是菜鸟。

网友A:
不耐用,都是把磁控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端,再由输出端控制中继。

网友B:
正常用没事的

网友C:
没PLC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D:
气缸上感应器是磁性开关,串24V继电器可以,只要感应器输出点有信号就行。

网友E:
可以这么用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F:
试试看,估计感应器很快坏

网友G:
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没问题,当现场信号干扰太严重时我经常用,但要用好的继电器

网友I:
用过,可以的。

网友J:
你是指接近开关吧,我用过,可行,常闭容易坏,常开还好!

网友K:
这是可以的。最好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个续流二极管,会更好一些。

网友L:
可以用的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M:
完全可以的

网友N:
一般用三线式的带继电器负载。说明书上也这么说,就拿SMC reed switch 来说。光纤放大器也是。
SMC 磁性开关。白色。
        导线引出方向  输出方式  配线方式   适合负载
D-M9N     横方向        NPN     三线式     IC 回路、继电器、PLC用
D-M9NV    纵方向        NPN   三线式     IC 回路、继电器、PLC用
D-M9P     横方向        PNP     三线式     IC 回路、继电器、PLC用
D-M9PV    纵方向        PNP    三线式     IC 回路、继电器、PLC用

D-M9B     横方向        --          二线式    PLC用    蓝接0V ,棕接X
D-M9BV    纵方向        --         二线式    PLC用    蓝接0V ,棕接X
最高灵敏度是6MM

网友O:
在没有PLC的逻辑电路上,我经常使用光电开关的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P:
可以用的,以前用过

网友Q:
买带二极管续流保护型的,注意带保护的一定要接对正负极,不然可能会短路的。
增加续流二极管是为了减少反复起停对传感器形成的冲击。对于一般的【干簧管】型两线式开关来讲,没区别。
对于其它结构的,很难讲。
但是,以我个人经验,即便你不使用带续流保护的,直接拖。至少一年半载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当然,不要买太差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