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系列PLC远程控制

楼主(2017-04-07):
请问谁有西门子SMART200系列PLC远程控制模块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本身集成的以太网口
远程DP通讯模块有EM DP01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2017-09-21):
巨控GRM系列远程控制模块功能简介
组态软件实现PLC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花生壳动态域名。
2 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修改PLC数据。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网页服务器。
2 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2 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2 支持各种复杂协议,如西门子PPI,MPI,三菱,欧姆龙协议。普通DTU只能支持透传简单的MODBUS之类的串口协议。
2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智能GPRS远程控制终端(彩页版).pdf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C(2017-12-15):
可以选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
1. 支持4G,WIFI,手机热点, 以太网实现远程联网
2. 支持西门子S7-200cn, S7-200smart, S7-300, S7-1200, S7-1500 支持PPI MPI。
3. 支持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松下PLC,AB PLC。
4. 无需服务器,和端口映射,操作简单,随时随地可以远程控制。
5. 价格合理, 4G版本 950.00, WIFI热点版本 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