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准GT1275触摸板?

楼主(2017-04-07):
如题,三菱的屏,搞过的说下,说明书没看到介绍。

网友A:
进入系统菜单,上面有提示。一般是有几个点,让你依次按一下就行。
如果进不了系统菜单,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一下。或者直接做一个画面切换开关。

楼主:
进系统菜单要输入密码,有官方密码吗?难道是编程序的设置了密码?

网友A:
可能是设置了密码。

网友B:
学习了,感谢分享。
诚信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