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求一个200控制伺服电机的完整程序,以及几个疑问

楼主(2017-04-08):
小弟刚接触伺服电机,求大神指点迷津,
1.200软件里面的pto向导使用时,伺服电机的最高以及最低的脉冲量设置多少合适?加减速时间多少合适?
2.里面的这个包络是什么意思?
3.200的plc脉冲输出口与伺服驱动器接线时必须要串联一个电阻吗?
4.求一个完整的程序....

网友A:
基本都一样!
西门子S7-200控制步进电机精确定位程序(有详细注解).pdf
下载积分:+1(caimao) 感谢分享!

楼主:
大虾这是你做的吗,实际应用了嘛

网友B:
论文格式的 应该是先有实践后又体会的感悟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这是什么程式

网友D:
建议用库文件。。。

网友E:
问一下,你是控制伺服驱动器,还是步进驱动器,是用高速脉冲晶体管还是位置的模块253.PTO是用高速输出晶体管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是哪种,现在伺服驱动器多数是日系的,不好控制,建议用253.
控制步进驱动器晶体管输出的plc要连2K电阻。
大虾你好,我是想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型号还未确定,控制要求就是能以不同的速度控制伺服电机持续旋转,可以点动伺服电机,每次停车都能在相同位置,您能指点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