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现在用的单位是脉冲,想问下换算成mm怎么算?还有运转速度

网友A:
这和丝杠螺距、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楼主:
就拿轴1来说吧,螺杆的导程是120mm的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螺杆的导程是120mm的,这么的的导程!厉害

楼主:
就拿轴1来说吧,螺杆的导程是120mm,该怎么算???
引用 网友A:
这和丝杠螺距、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楼主:
轴1是两个石桂轮带动的,确实不是螺杆,只是个数字而已,就当它120mm,怎么算
引用 网友C:
螺杆的导程是120mm的,这么的的导程!厉害

楼主:
松下A5伺服马达,分辨率是10000puise,导程120mm,

网友D:
自己在坛子里搜索一下:电子齿轮比或者与之相关的都有,且很多,自己看看先!

楼主:
想问下是不是还牵扯到一个脉冲当量
引用 网友A:
这和丝杠螺距、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网友E:
120mm的导程,貌似有点离谱得冷门。这些玩意得中国重工里才有。导程、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分辨率。马达的精度等。看看三菱的手册,里面讲得清楚。很多机器都还是脉冲来表示位置。

楼主:
不是螺杆,石桂轮的
引用 网友E:
120mm的导程,貌似有点离谱得冷门。这些玩意得中国重工里才有。导程、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分辨率。马达的精度等。看看三菱的手册,里面讲得清楚。很多机器都还是脉冲来表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