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多极异步电机

楼主(2017-04-08):
有大师有过YD132S-6/4变相多极异步电机吗
不知道要怎么启动,说是星三角启动,配几个中继

网友A:
用三个交流接触器控制,6极用一个,4极要用两个

网友B:
用两个交流接器控制星形和角形转换,起动星形是一个速度,在起动角形又是一个速度。

网友C:
引用楼主343012090于2017-04-08 09:29发表的 变相多极异步电机 :
有大师有过YD132S-6/4变相多极异步电机吗
不知道要怎么启动,说是星三角启动,配几个中继
这么小功率的电机根本就不用星三角形启动!!根据常规6极/4根的电动机,一般6极接成三角形(U1.V1.W1.入电,U2,V2,W2空着),4极接成YY形(,也就是说用三个交流接触器就行了(U1,V1,W1,短接,U2,V2,W2入电),两种速度接法辅助触点要互锁!具体要视你电机说明书的接线法!!

楼主:
两位大侠给的答案不一样?

楼主:
这是4KW的,已经很大了,

楼主:
电机前要加保险座吗,?

网友D:
双速电机,4级/6级,6级角运行,4级双星运行

网友B:
4KW电机用10A断路器做电源总闸,在接交流接触器,2个接触器,三个按钮,

楼主:
具体怎么启动的
用PLC控制继电器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