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有个三菱PLC,编程口和触摸屏连接,但是当我把232模块和电脑连接后,编程口和屏的连接就会中断。哪位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电脑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
我还没有通讯呢,就是一插上去就不行了!

网友B:
PLC与触屏没有数据线连接通讯当然会中断。解决方法可以增加通讯模块,或触摸有数据穿越功能。

楼主:
屏是用的编程口,通讯用的232模块。

网友C:
这样子说明你的PLC有可能不是正品,正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QQ:611369538

网友D:
按正常情况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我一般是屏与232扩展通迅,编程口与电脑软件用,一直很稳定呀

网友E:
威纶通触摸屏吧,我也试过这样的,客服说是电位有影响。说明书上貌似也有注意事项

网友F:
买个422调试用

网友G:
一般都搞加通讯模块。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发一个给你参考。
三菱plc 硬件单元分布图.pdf (74 K) 下载次数:67

网友H(2017-05-10):
你说的这个问题令我想起一件事,我一开始威纶通和三菱PLC连接好了,啥事都没有,后来淘宝30几块钱买了块小小的通讯板485BD,就插在编程口上方的扩展口,用串口线连接好仪表,开机后5分钟左右,闻到皮臭,快速关电,发现威纶通和PLC连接的线已经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