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大师们:
你们好!
请教一下你们一个问题:
1号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可以接入到2#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上面作为2#PLC的模拟量输入吗?

我的设备要增加一个检测现场粉尘浓度的功能,同时要将这个粉尘浓度值显示在我的触摸屏上,还要传送到客户的中控室里面。但是我的检测装置只有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出通道,所以我将这个接到我的电控柜里面的模拟量输入后,就没有办法再传到客户那边了。而我的电控柜里面还有一个备用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和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所以我不想再怎加成本,直接通过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将浓度值再传送到客户那边进行显示。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可行的。如果距离远最好选择4-20MA的方式。0-10V距离远了有些容易受干扰。

网友B:
必须可以 还可以 当前的PLC模拟量输出接到模拟量输入上来检测 模拟量坏没坏
O(∩_∩)O~

楼主:
谢谢师傅们啦!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