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跟仪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08):
显控触摸屏跟仪表通讯 已经可以跟仪表通讯了 但是不能同时读取一个仪表的多个值 比如电压和功率 不能同时发送报文 然后我就想到了编写两个宏指令分别发送读取(单独执行其中一个宏指令是可以的) 让两个宏指令循环的执行 可还是不行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问题应错在你分开两个宏指令写了,完全可以写在一条宏里让它开机后自己循环运行就好了。例子就是:按你说的仪表有电压、电流两个数据,它们都不是一起分开发文回送的,那么我想应该仪表回送的方式是应答,也就是说你的触摸屏发送一条对应的指令,例如查询电压的命令然后仪表就会回送电压给你对吗,那这样就很好写了啊,就在一条宏里,先发送采集电压的命令然后接收回送的电压后,再发送采集电流的命令再接收回送的电流,依次类推就好了啊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