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7-04-08):
欧姆龙csig-cpu43,模拟量模块是ad003,是用++B、--B控制变频器调速.用mov传送给定值h12,再用/bl(435) h12 #1500 d1200 *b(424) d1200 #1000 d1300. 请问师傅们我就搞不懂#1500和#1000是怎样来的。最后结果存到d130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应该是赋值

网友B:
赋16进制数值,至于这个值是怎么来的是由模拟量的值和工程单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