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编程中指令DMOV K0 Z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08):
三菱plc编程中指令DMOV K0 Z3是什么意思? Z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变址寄存器

网友B:
将变址寄存器Z3,Z4清零。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网友D: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E:
将Z3和V3清零。Z3和V3都是变址寄存器,32位使用时,Z3为低位,V3为高位。

网友F:
32位,6楼的正解

网友G:
32位变址寄存器是Z3低位和V3高位组成的吗?我一直是Z3,Z4组成32位的!那Q系列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H:
Q系列也是Z ,但V是前頭繼電器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I:
六楼正解
QQ:611369538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将变址寄存器Z3,Z4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