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三菱脉冲指令可以随时改脉冲个数

楼主(2017-04-09):
请问大师三菱脉冲指令可以随时改脉冲个数,比那个plsy那个脉冲个数可以用哪个寄存器代替,然后可以在触摸屏随时改,谢谢

网友A:
首先根据你的输出端口确定特殊寄存器的编号,然后将触摸屏的值写到另外一个寄存器里,然后再MOV给那个特殊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PLSV指令是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Y是频率恒定的,不可在线更改的频率输出指令!

网友B:
有脉冲数的地址,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