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PLC

楼主(2017-04-09):
想请教一下多轴运动控制的PLC哪种品牌的稳定性还好,编程又简单.至少支持3轴以上.大家有使用过的请给我一个参考,谢谢啦

网友A:
Q系列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欧姆龙cp1h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你所谓的运动到什么程度,多轴查补,多轴同步,凸轮等等,最好把你的设计要求给出来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多轴插补到不 ..

网友D:
如果是3轴以上(不超过8轴)现在一些小型PLC的运动版都能做到,至于稳定也想知道。
能否推荐一款你用过的PLC,最好能带4轴的小型PLC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用过的是台达EH2、3。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不断向前

网友E:
永宏的FBS的可以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F:
价格便宜点的,台达的就不错。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G:
我用欧姆龙的CP1H来做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见过别人的机器使用汇川H3U走CAN总线控制10来个轴,因为是和朋友到他代理的设备工厂去看的,当时机器还在装配阶段也不知好吧好用。
不断向前

网友H:
三菱FX3U不是可以控制4轴吗

网友I:
多轴控制的PLC需求真的不小。熟悉的网友做个汇总吧。
我觉得也是,这得有个汇总,最好贴出各种方案的优点缺点,成本等一些对比参数.这样大家就都方便了

网友J(2017-05-09):
H3U走Canlink总线可以控制16轴,但伺服要选用带Canlink通讯的才行。

网友K:
安川的运动控制器CPU模块上标配就是16轴运动控制,16轴插补,凸轮功能都有。
daiz@yaskawa.com.cn

网友L:
多轴控制的PLC需求真的不小。熟悉的网友做个汇总吧。
有好心的大神帮帮忙吧,无私奉献
工控人加油

网友M:
松下运动控制小型PLC,AFPXHM4L16T,可控制4轴,带虚拟轴,螺旋插补,凸轮,同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