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 跟FX2N-485BD一样吗?

楼主(2017-04-09):
他们两个编写的程序一样吗?

网友A:
刚接触FX3U-485BD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楼主大哥能否解惑

网友B(2017-05-10):
不一样,FX3U的指令和FX2N不一样,FX2N是8120存放通讯格式,3U是8420存放通讯格式,接收完成的标志位也不一样。自己看看3U的通讯手册。

网友C:
FX2N-485BD只可以搭配FX2N系列的PLC使用
FX3U-485BD是搭配FX3U系列的PLC使用,程序使用方面,FX2N-485BD有回波问题,所以接受到数据要处理一下,而FX3U-485BD则不需要处理回波,接受到的数据就是回传的数据

网友D:
如何使用FX3U-485BD?求指导

网友E:
看手册啊,上面写的很详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