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三菱和西门子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04-09):
请问大虾,三菱plc里面的数据存储器D是不是相当于西门子里面的V啊

网友A:
是的 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在FX3版本之前 三菱D存储器区 不支持位寻址,
西门子的22X 支持V存储器区的位寻址 比如v20.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都是属于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