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西门子2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7-04-09):
现在车间里的有个设备想把一台普通的交流异步电动机改成一台伺服电机控制,控制要求有三点
1,开机时伺服电机能够持续单向恒速旋转,但根据不同的产品要求,这个速度要求可以修改。
2.停车时能够点动伺服电机。
3.每次正常停车或者故障停车,电机都能停在一个固定的角度位置,这点主要是方便工人干活。
以前没接触过伺服电机,毫无头绪,求大侠们指点迷津啊
这个控制要求PTO和PWM哪个更合适?PTO向导里面选择相对位置还是单速持续旋转更合适?

网友A:
普通的交流异步电动机持续单向恒速旋转,这个要求太简单了!用变频驱动就可以实现,并非必须使用伺服方式,也不叫作改成伺服电机,这只是个变频控制的原理;
至于正常停车或者故障停车,非断电急停状态,电机都能停在一个固定的角度位置的要求也简单,在要求停止位前加一接近开关信号连接到变频器的停止接线端
(如果是PLC控制更简单),接受信号立即停机并制动!OK!

网友B:
要求很简单,变频器就能实现

网友C:
用变频就能控制了,不必用伺服,用变频既经济又简单。如果一定要用伺服的话,PTO向导里选单速持续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