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IP地址PING不进去 什么问题???

楼主(2017-04-09):
用以太网怎么也连不上 PING不进去 IP

网友A:
做排除法,电脑网口、网线是否损坏、还是plc网口坏了,或是plc断电重启下。也可以使用网络搜索软件看能不能查到plc的ip,有可能ip搞错了。

楼主:
我有个屏,连上就可以PING 通 连上SMART 就PING不通了 。。

网友B:
触摸屏IP地址设定的网段与PC上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