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最近厂子里想更新几台设备,设备原先用的是三菱PLC,想换成西门子的,我于是将程序拷贝出来想改一下,但是我对之前从未接触过三菱,有几条指令很模糊,希望三菱大侠们指点一下!
1.最上面这条指令最后有个移位操作工MOV K2 D2,意思是把2这个十进制数移到D2这个存储器,这个D2的作用是什么啊?单纯的把数字2移动进去有什么用啊,我看程序后面也没有调用过这个D2,这个D2是不是与组态的屏幕有联系?相当于西门子的V存储器吗?
2.右下角还有一个输出线圈,括号里是个T11,上面一个K10,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图片太大了发不上去。。

网友A:
应该是控制画面的,如切换到2#画面,要先在屏中定义
比如这里面有一条语句,前面是个常闭开关,表示的是急停新号,然后输出是MOV K1 D3  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急停信号的时候把1传送到D3是什么用呢?

网友B:
程序发来看看就知道了。
我用的手机,电脑没网没法发啊
plc

网友C:
MOV K1 D3有可能是一个状态指示
请问如果是状态指示是不是有可能是当该指令执行后,显示面板会显示某一个对应的运行或者故障状态?

网友D:
既然想换成西门子的

了解流程,重新再寫,比較快。
设备怪复杂,让我一个周该出来,没时间去了解了。。

网友D:
欲速則不達

該多少時間就多少,如果硬逼出來,經常會出問題。

處理後續問題往往會花更多時間與成本。

网友E: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F:
d2是存储单元编号

网友G:
D2是一个数据寄存器地址
T0是一个定时器(单位是100ms)

网友H:
1。如果后面都没有用到D2,那D2就是一个页面中转指令
2。如果你是在监控状态,那么K10就是计数器的当前值,如果不是在监控状态,那么K10就是设定值
QQ:611369538

网友I:
out    t11     k10
t11是100ms的时钟,这是计时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