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A2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7-04-09):
各位大神 台达A2驱动器的CN1端口接几根线? 我接35外部电源24v 37方向 41脉冲 45外部电源0v 17和11短接
还有我是驱动器设置使能了P2-10 改成1 为什么上电伺服电还机锁不上 带上丝杆手可以拉动呢?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14,27,6,16,为0v,35为24v,我用b2
plc

网友C:
伺服驱动器里有设置参数,没有设肯定不行。

网友D:
模式 P1-01 设什麽呢?
面板有显示警报吗?

网友E:
用軟體連線檢查伺服有沒有ON,和準備完成

网友F:
看下说明书,话了接线图

楼主:
PT控制接线方法,用的外部电源 软件使能强行打开,电机还是没有激磁,参数基本都设置了, P2-15 16 17 都调过了,也不报警也没反应。

网友G:
首先,出厂值设置,然后重新调基本参数,P2-10内部使能(1) ,P2-15,p2-16,p2-17。其它的参数不用设置,可以看到上电马达使能,手是转不动的。
如还能转动,先确认报警否!如没报警,那么你说的情况就是马达与连轴的地方没锁螺丝!可以在面板操作上手动动下伺服马达!然后返回初始界面,可以看到数字变化(反馈的是当前马达位置)!如有变化,就是螺丝没锁紧。在手动点动的过程中,如果接线U V W还有问题,也会报警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