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原来用的是V2.1,现在安装V2.2,根据提示卸载V2.1并安装V2.2,安装不成功。
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卸载原来的2.1了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根据提示卸载并重启动了,仍如此

网友B:
引用楼主sun3751于2017-04-09 21:32发表的 由S200SMART V2.1改装V2.2的问题 :
原来用的是V2.1,现在安装V2.2,根据提示卸载V2.1并安装V2.2,安装不成功。
请问怎么处理?

[attachment=175090]
[attachment=175091]

是何系统(已不支持XP),卸载了与所有与step 7 micro/win smart通讯相关的软件,组件(包括PC access smart,office 2010,simatic net),诸如这些之类的,目前已发现这些,可能还有未涵盖进来,然后如若没卸载干净,请下载诸如windows 优化大师之类的软件完全清除注册表之中的信息,方可正常安装,如若还不行那也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Win7 64位的,还是继续用v2.1吧,不升级了

网友C(2017-05-10):
哎,我要崩溃了

网友D:
PC access smart,卸载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没地方可卸载,就没装过

网友E:
请问这个软件那里有的下载!我装V2.0 都有问题!如何能解决吗 大神...我是新手

网友F(2017-08-14):
注册表没删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