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直接启动

楼主(2017-04-10):
有个三相异步电机,750W,
我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来控制电机的停与启。
这样子行 不行啊

网友A:
当然行,控制大功率接触器时都是这样的,你这个电机这么小,接触器没有多大,PLC直接控制接触器也可以了。

网友B:
这完全可以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huiyang

网友C:
750W你担心个什么?

网友D:
完全可以的,没有多大电流的

网友E:
这是浪费,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直接控制接触器就可以,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接触器动作频繁的可以考虑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
PLC___24V>>>>繼電器>>>高電壓>>>電流高
比較保險~以後維修上比較不會電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这个还得看你起停频率和是否有正反转切换,若不复杂的话可以考虑用功率比较大的中继

网友J(2017-12-22):
大电机都是PLC控制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来控制电机,小电机没必要

网友K:
太行了 供电局规定 超过15kW以上的电机直接启动必须 用变频 或星角、软启 、降压启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太行了 供电局规定 超过15kW以上的电机直接启动必须 用变频 或星角、软启 、降压启动
在变压器容量足够的情况下,75KW直启都没问题。

网友M:
继电器种类比较多,有时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等等,中间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能达到8对触点,而且触点过电流在5A左右。
接触器主要用于主回路,过电压、电流较高。

网友N:
我看你这是用标配来赚人气

网友O:
不都是这么控制吗!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不要使用PLC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动作太平繁会将PLC输出继电器烧坏!

网友P:
这样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