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两个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7-04-10):
我刚接触三菱,我再看程序的时候发现了两个指令,一个是下降沿指令,符号是普通的常开符号中间加一个向下的箭头,还一个指令是下降沿的微分输出,符号是PLF,是个输出指令。请问这两个可以相互替代吗?

网友A:
符号是普通的常开符号中间加一个向下的箭头--------- 下降沿的微分,用於開關。
PLF----下降沿的微分,用於線圈。

网友B:
一楼正解,下降沿微分表示在按钮或者其他在从1变成0的瞬间动作一下,下降沿微分输出是从1变成0以后一直输出线圈,初学,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不要见笑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