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描述:4月2号的
描述:410上午
描述:最新监控代码
描述:411下午
厂里面新来的韩国设备  前几天晚班突然断电 设备再次通电后不能工作 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  电脑连接后诊断出 特殊模块参数错误  小弟没玩过Q系列的 求教各位大师
今天后上午又看了下   CPU现在没报错  定位模块QD75D4出现ERR报警  更换定位模块一样的报错
这是一台原来的4个轴的运动的设备 现在经过改装后 拿掉了两个轴    用了快两个多月的时间      411下午刚刚进行了轴监测  发现拆掉的两个轴在报警  912  看了减速的范围和别的在用的轴一样设定 没有说超过范围的       想想以前拆掉两个轴后一样的使用那么长的时间的   现在为什么拆掉的两个轴会报警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大神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B:
程序,参数掉了,重输就好了。
把原程序和参数拷贝进去了一样的报警   之前有4个轴在用  经过改后只剩下两个轴   报警的刚好是拆掉的那两个轴在报912

网友C:
新设备找设备商要程式。
把原程序和参数拷贝进去了一样的报警   之前有4个轴在用  经过改后只剩下两个轴   报警的刚好是拆掉的那两个轴在报

网友D:
Error code List[Error code 912]
==================================================
Error code       912
Error name     Outside deceleration time range

The set range of the basic parameter 2 "Deceleration speed" is outside the setting range.

Remedy

With the setting brought into the setting range, turn the PLC READY signal from OFF to ON.

请检查QD75的相关参数
把原程序和参数拷贝进去了一样的报警   之前有4个轴在用  经过改后只剩下两个轴   报警的刚好是拆掉的那两个轴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