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heshuai

楼主(2017-04-10):
                                                 测量桥梁应变力,
  1’通过传感器测量桥梁应变力,分析桥梁使用寿命,当桥上重量超过桥正常承受的重量,发出报警信号。
2.桥上有太阳能电池板,有各种电压等级供选择
3想做一块电路板放到大桥下面,电源来自太阳能,并且将桥梁应变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到中控系统,或者手机上。
在家就可以实时监测桥梁的数据,大家谁会做,可以沟通一下,有偿服务。

网友A:
可以联系13156951983详谈

网友B:
传感器是关键,其他都是小事。

网友C:
看参考一下称重系统加RTU

网友D:
可以用arduino板+物联网

网友E:
这项目没有难度吧 相当于一个应变力监测系统  应变力传感器这些都是现成的 比如中航电测 根据项目的详细情况配好变送器  至于太阳能板的话 这也是现成的买过来 调试调试就好了  至于数据传送的话  看具体的数据量了  一般配个带手机卡的通信模块 每个月包流量吧  不停的收发数据  (这个不确定数据量多大,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方案)然后家里配好接受设备  至于是数据保存是 组态软件 还是VB 或者labview开发 就看你个人了  我感觉这套系统 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应变力传感器 怎么布置才是重点 你必须非常了解客户需要的是什么 怎么测 怎么安装 测哪些点 精度多少 至于数据怎么传送保存处理  这些都有现成的模块和设备

网友F:
大家对这个项目的难度太太太小巧了,大家没有接触过物探,不知道里面的难度。我弟弟做软件的,他们公司有与某物探公司合作过,抓取桥梁、隧道、公路传感器信息做大数据分析,我以前大概了解过,不是那么简单的,主要的是这是个夸学科的事,主要的技术难度还不在我们专业这边,我们这边的事情其实难度不大,但这个项目不可能把我们这边的事情单独剥离出来,要是能单独剥离出来,不管传感器一级,那就太简单了,我想楼主也不会寻求大家帮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家对这个项目的难度太太太小巧了,大家没有接触过物探,不知道里面的难度。我弟弟做软件的,他们公司有与某物探公司合作过,抓取桥梁、隧道、公路传感器信息做大数据分析,我以前大概了解过,不是那么简单的,主要的是这是个夸学科的事,主要的技术难度还不在我们专业这边,我们这边的事情其实难度不大,但这个项目不可能把我们这边的事情单独剥离出来,要是能单独剥离出来,不管传感器一级,那就太简单了,我想楼主也不会寻求大家帮助了。

确实 我们做的只是个数据中转的过程 这没有难度  难点在于    数据的采集 和处理才是难点  怎么采 哪里采 采多少   采过来之后怎么处理 怎么判断 这些才是难点 如果要搞清楚这些那就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了  需要一个对这个系统功能的测试要求相当了解的工程师跟你沟通了  最怕的就是碰到坑货工程师 自己也是半瓶水晃荡    问他就说采过来就好了  数据处理一问三不知   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  也是应变力测试的      做之前   客户说有产品的技术工艺问题和技术要求问题  他们负责搞定      我们只需要按照他的要求做 就可以了    等到做的差不多了    要数据处理方法的时候   尼玛坑货啊   他居然说他也不知道标准   他先去找找资料
zhaoheshuai

楼主:
谢谢  五楼六楼    我们这有专业做软件的,关键是数据分析没有专业人事,想问论坛高手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G:
这个还是主要在传感器吧?精度要求,温差湿度等变化造成数据漂移的要求,或许还要在传感器位置做恒温恒湿保证精度。
其他的只要将传感器数据变送出去或者直接现场安装设备发到外网用手机监控的方法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