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R-DS带内置RS232么

楼主(2017-04-10):
请问一下这个东西FX3U-32MR-DS带内置RS232么,,我想直接和威纶触摸屏通讯还要不要买插件

网友A:
你直接用PLC的编程口就可以跟屏通讯了。

网友B:
没内置RS232。
只内置了编程口,如1楼所说,这个编程口也可以跟屏通讯的。
或者你另外选装FX3U-232-BD.
但装这个不如装 FX3U-422-BD,因为编程口不需要设置,使用更方便。

网友C:
直接一条TK-FX的数据通讯线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