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的程序有没有错?

楼主(2017-04-10):
看到前辈写的程序,他说没问题,大家认为呢?

网友A:
引用楼主jicjic111于2017-04-10 14:08发表的 这样写的程序有没有错? :
看到前辈写的程序,他说没问题,大家认为呢?
也许程序运行没问题,但是不严谨!有问题!

网友B:
这样会不稳定吧,有时候能SET M13 有时候不能SET M13吧,我现在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huiyang

网友C:
肯定有问题

网友D:
有问题的

网友E:
这种写法肯定有问题,即使当时运行没有显示出来问题,但是肯定不对的。不应该范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网友F:
画蛇添足,没一点意义。

网友G:
上机一试,什么都知

网友H:
看着像是我写的哈哈。实际运行没有问题。已稳定运行1年多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要看时序图,不建议这样编写

网友J:
如果你只是用到一个DRVA指令 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用到多个 还同时是Y0这根轴的话 我只能说很容易出问题 一般M8029 都是和脉冲指令并联用

网友K:
第一行后面的输出是怎么写出来的?怎么输的助记符?还有那上面的注解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H:
好吧既然大家讨论的很热情,且都说有问题,那我就描述下程序的细节,这程序中用到两个伺服一个步进且互相独立运作,也就是说有可能三个脉冲指令在某一时刻都在运行,而M8029却是共用的,如果不添加M8340 M8350 M8360的话会导致相互干扰,当然伺服驱动有脉冲结束的反馈信号,但步进驱动没有。大伙儿有更好的办法不妨说说,探讨探讨,程序也可改进改进。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2017-05-18):
M8029要跟脉冲指令一起配合使用啊,这样,不规范。不会稳定

网友M:
都是同一个扫描周期变化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N:
那就直接不用M8029,

网友O:
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P:
应该可以吧。
学者

网友Q:
看起來好像有問題,執行不了。
但上機調試後如果可以的話就不用管了。

网友H:
13台设备,同一个程序,运行接近2年了,没出现运行异常。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R:
没有问题,M8029只会跟他最近的脉冲指令才会起作用,根本不会干扰的

网友S:
有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T(2017-06-19):
三菱官方给出的用法是:M8029紧跟着定位程序的,不然会引起动作混乱。另,M8029本身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不需要上升沿即可。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