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定位不稳定的原因求助

楼主(2017-04-10):
如图示,我如果把 M305置位让M400的上升沿去转移到下一步,M8148的下降沿有时候能置位M331,有时候又无法置位M331,请教一下各位同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爱家爱china

网友A:
还是一个时序问题,最基本的程序扫描时序问题
考虑一下程序是一条一条从上往下执行的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B:
加个延时试试!
试过了,没用,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但是这件事情没法验证

网友C:
学习看看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爱家爱china

网友A:
可以解决的 无非就是程序段书写的顺序问题
您的意思是否是把SET M331这条放到SET S53后面这样写?

网友D:
你去看程序y001如何輸出那邊修正
没看明白你说的意思 ,能不能详细地说一下方法,非常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