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电机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17-04-10):
请问一下,变频器输出 不是三相的,如果有电机是二相的,能用变频器么
客户给个电机是PLZZ-0200-10CB,要配个变频器,台达的变频器感觉都是三相输出,

网友A:
有输出两相的变频器吗?从来没用过啊,有单相/三相输入的,都是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本来就是用于三相交流电机的,单相电机要调速是专用的调速器。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
下载积分:+1(343012090)

网友B:
买个单相调压器220V-----100V就能实现,简单实惠。

网友C:
有专用的2相变频器,三相变频器不能用于单相电容运行变频器。其实,2相变频器的成本与三相变频器几乎相等,单相电动机其实比三相电动机还要贵些。
综合成本是:单相电动机+2相变频器 > 三相电机+三相变频器,并且单向电机的转矩脉动较大,力矩,稳定性均不如三相电机。
有什么理由要选单向电机+2相变频器的方案呢?
下载积分:+1(343012090)